汽车电子产品用78L05可靠吗?

楼主(2012-12-06):
用在12V车上,电流不大,只有四五十毫安,不知道用78L05长时间工作可不可靠?

网友A:
不怕,怕就用M05

网友:
后端电流只有四、五十毫安的话,用78L05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有一定的危险,当然你前段12v好处理好,车载12V,至少要能抗30V冲击
78l05 很多国产的输入电压最高16V

网友C:
另外还得看工作温度范围吧,一般汽车用的温度范围好像比较宽,

楼主:
什么品牌的比较好?看规格书最高输入电压是可以到30V的。还有看它的工作温度写的是0到125度,有没有工业级温度范围的呢?

网友D:
一般用M05,汽车级的工作温度是-40到80或90度!

网友E:
完全可以,但是希望在确定电流参数的时候考虑一下worst case.
车载产品的可靠性是最重要的指标,功能反倒退居其次,因为技术相对成熟.

网友F:
要看你后面5V带的什么东西,如果是音响什么不重要的设备的话,应该没问题.但如果是要控制与车的传动,进气什么的话,一个78L05是不够的.而不是取决于负载电流,想想夏天车俩停在露天,车内温度可能会有有50-60度,对器件的稳定性和温飘都是个考验.

网友G:
要看你的电路如何设计。车载产品对电子料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你可以查下AECQ-100标准。
还有,车载12V的电压要求要在8~16V正常工作,同时要保证电源在7637标准中能够正常工作。你查下7637标准。
一般车规产品电源千机都是需要做保护的。
给个大众的标准你看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后面5V带的什么东西,如果是音响什么不重要的设备的话,应该没问题.但如果是要控制与车的传动,进气什么 ...

车身的所有设备都非常重要,包括音响设备,关键时刻可能要人命。用于车辆的电子产品规范非常多,而且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