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的表贴场效应管发热厉害正常吗?

楼主(2012-12-06):
使用表贴的SOT23封装场效应管NTR4503做恒流源输出4-20mA使用,参数如下:VDSS=30V,ID=2.5A,Ron<0.11欧姆,发热很厉害,,通过电流20mA一会就烫手(虽然它很小,但能感觉到),这种情况正常吗?手册上说漏电流不是2.5A吗,我才通过了20mA的电流,怎么就这么烫啊,要是通过1-2个安培的电流,那还能用吗?如何解释及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A:
功耗和电流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搞懂,自然就疑惑了。
P=U*I。你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需要量下MOS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换大封装的
或者没有完全开启导通

楼主:
昨晚量了一下电压参数如下:栅源电压Vgs=1.876V,漏源电压Vds=1.091V,那么功耗P=VdsxId=1.091x20mA=0.0203W左右,不是很大啊,也没有超过手册上给出的PD=0.73W,另外看手册门源开启电压为:VGS(TH)最小=1.0V;VGS(TH)标准=1.75V;VGS(TH)最大=3.0V。以上参数测试条件为VGS=VDS,Id=250uA;本人模电较差,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吧。因为电路板尺寸所限,不适合选择大封装的管子。所以希望能找个SOT23这类小尺寸封装的管子来实现4-20mA输出。

网友B:
用示波器来看电压和电流,注意有没有尖峰,这么小的功耗不可能很热,那只能怀疑你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