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烧录程序时可以连上,但擦除时出现下面的提示错误信息

楼主(2012-12-06):
请大家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啊,
可以连上JLINK,
但擦除时却提示信息:ARM是LPC2214,

网友A:
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时钟不对

网友B: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时钟不对

晶振上的波形都有,请问有没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

请问怎么降?其他的板子都可以烧的。

网友A:
各种可能都有,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CPU时钟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可能都有,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CPU时钟频率不对。

时钟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一个板卡维修,查不出问题就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换过去,最后剩下PCB板的问题。
就当做是为了以后做经验积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一个板卡维修,查不出问题就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换过去,最后剩下PCB板的问题。
就当做是为了以后 ...

再就剩下ARM芯片和RAM没换了。。。改从哪个开始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一个板卡维修,查不出问题就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换过去,最后剩下PCB板的问题。
就当做是为了以后 ...

:handshake找到原因了,是ARM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