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的内部RC精度问题

楼主(2012-12-06):
最近做的一批板子,客户反映有部分容易受干扰,拿回来分析发现这些问题机的晶振幅度都很小,自己200mV左右,正常是1V左右。由于产品已经出货到客户手中,很难排查那些是否有晶振问题,想通过刷软件改成内部RC,又担心会因为精度问题影响串口通信,如果误差超过2%串口通讯可能就会有问题了,STM8的内部RC精度到底有多高呢?温漂有多大呢?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有类似研究。。。
查了下datasheet,Trimmed by the CLK_HSITRIMR register for given VDD and TA,这里给出的数据是通过对CLK_HSITRIMR 的校正精度可以达到1%,但是具体怎么校正就不清楚了,看了下函数库
void

貌似只有这个,但是CLK_HSITrimValue_TypeDef 只有7个值可选择,那是怎么来校正的呢?我的VDD是稳定的5V,如果算环境温度是5度--50度的话,不知道这个误差会有多少了
为此我拿了三块板来做实验测试内部RC精度,用CCO输出FCPU/64,Fcpu=Fmaster/2,也就是Fcco=Fmaster/128
将三块板子放进冰箱冰冻半个小时,拿出来IC内部温度应该接近0度了,测出CCO频率,再用热风枪把IC吹到很热,应该接近80度了,测出CCO频率,得出的数据如下:
第一块:0°=124.6K*128=15.948M,80°=124.5K*128=15.936M
第二块:0°=125.3K*128=16.038M,80°=125.2K*128=16.0256M
第三块:0°=125.6K*128=16.0768M,80°=125.7K*128=16.0896M
从这个数据来看,STM8的内部RC温漂已经小于1%了,而每一颗IC的误差也基本在1%以内,STM8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做一些简陋的测试,不知道这样测试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我只想知道STM8的内部RC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

楼主:
我晕啊,从库里面copy过去怎么跑出那么多表情来了

网友A:
"内部晶体振荡器精度即使经过校准仍然比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陶瓷谐振器低"这个是原话。不知道在哪个资料上看到说内部时钟误差在10%,现在一时找不见了。呵呵

网友B:
内部RC的精度一般都不行,
象AVR是下载程序时顺便测时钟频率,然后自动生成一个校正值,固化到芯片里去的;
NXP的LPC9XX的内部时钟就很离谱了,误差在10%;
STM8的内部时钟在了厂时已经校正过,精度(+/-)1%;
如果需要进一步校正,系统提供了一个寄存器,用户可以设置它,上下再浮动0.5%;

对时序有严格要求的地方,我一般不用内部RC时钟,烦人.

网友B:
和温度有关,和电压有关,和内部电源的功耗(IDD)有关;

网友B:
不是有一种自适应波特率的方法吗?把最大最小测出来,再折中一下;

楼主:
但是用的方法测,内部RC温漂已经很小了,这点让我很惊讶,换成其他IC,热风枪一吹,输出波形马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RC的精度一般都不行,
象AVR是下载程序时顺便测时钟频率,然后自动生成一个校正值,固化到芯片里去的;
NXP ...

当然我换成内部RC主要是这一批板子的晶振出了问题,有些晶振振荡幅度太小,机器是好非好,遇点干扰就重启了,这种问题很难检测出来啊,我想刷成内部RC是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注意是担心串口,其他的就算误差大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C:
楼主,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去看看STM8L,对外号称内部的RC是16MHz,如果你相信了,就悲催了!
认真阅读过STM8L的数据手册,就会发现所谓的16MHz是Vcc为3.0V的时候,如果工作电压变成了3.3V,RC就不是16Mhz了,误差会达到3%以上了。

悲催的选择啊!
:@

网友D:
LZ的测量说明ST出厂前校准过内部RC,同时说明校准到1%以内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去看看STM8L,对外号称内部的RC是16MHz,如果你相信了,就悲催了!
认真阅读过STM ...

我的是稳定的5V,所以电压误差可以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测量说明ST出厂前校准过内部RC,同时说明校准到1%以内是真的。

我就是想确认下STM8的内部RC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稳定,温漂很小啊,这点很赞:victory:

我也正在研究内部RC震荡,楼主能不能做一下-10度和-20度的情况呀。 低温应该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去看看STM8L,对外号称内部的RC是16MHz,如果你相信了,就悲催了!
认真阅读过STM ...

对于内部RC你不能对他抱太大的期望,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他,3%也不错了,你用飞凌的试一下,温漂都有30%了,那不是更悲催了:lol

网友B:
我用AVR时感觉内部时钟尚可,后用LPC9XX时也用内部RC,事后发现时钟不准,偏差10%以上;再查手册核对,竟然没有此方面的数据,估计是太次了,不好意思说的原因;

网友E: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这种方法成本并没有上升多少   但是可靠性提高了很多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呵呵      单片机内部的RC电路   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用的   真的不靠谱   呵呵

网友F(2013-02-22):
引用 网友B:
内部RC的精度一般都不行,
象AVR是下载程序时顺便测时钟频率,然后自动生成一个校正值,固化到芯片里去的;
NXP ...

内部校准寄存器,在哪了呢。请问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G:
找不同的渠道(万能的淘宝)订购各种批次的同型号片片,最好大于30片,然后来做类似的试验,收集相应数据,用统计工具算算,就很科学了。

网友H:
外部晶振的缺点就是太费pcb空间了.头疼中.以前我是用内部RC的

网友F(2013-06-07):
校准看来研究的人不多呀,就是因为有点难呀!

网友I: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吧  这个  是个人的感觉  顶一个

网友J(2013-10-08):
好像听说stm8外接外部晶体振荡器时,单片机特别容易受到干扰。而且是普遍现象(听说用内部的rc时工作比较稳定),没用过这个单片机,用过的来讨论讨论啊。毕竟这个单片机性价比很高啊。很诱惑

网友J:
顺便讨论一下,如果在外部接一个晶体振荡器,每次开机时,用外部晶体校准内部RC  ,然后切换到内部RC正式工作。这样不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吗?既享受了高性价比,有解决了内部RC温度漂移和精度的问题。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K(2013-11-22):
估计不像晶振的问题,复位也不容忽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确认下STM8的内部RC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稳定,温漂很小啊,这点很赞 ...

我也正在研究内部RC震荡,楼主能不能做一下-10度和-20度的情况呀。
低温应该是个考验。

网友M(2014-01-17):
引用 网友J:
顺便讨论一下,如果在外部接一个晶体振荡器,每次开机时,用外部晶体校准内部RC  ,然后切换到内部RC正式工 ...

这个方法适合提问者

网友N(2014-04-01):
做过STM32F103片子的相同测试,温漂也是小于1%,并且芯片间的误差也小于1%,出厂都校准过的。
用内部RC,使用115200波特率的串口通讯,用了几百个芯片,都没有发现不能通讯的问题。

以上结果仅针对STM32!

网友O(2015-05-18):
我也试过,HSI真的很准

网友P:
单片机内部的RC电路不是很准的

网友Q:
内部的RC电路的时钟还是可以的,关键是方便的

网友R(2015-09-07):
这种求证的态度实在令人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