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驱动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电路可以同时驱动两个吗?

楼主(2012-12-06):
用STC单片机PWM功能驱动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典型电路可以同时驱动两个一样的N沟道场效应管吗?现在要同时同时控制两台一样的电机。大家帮我看看,电路需要修改吗?因为需要分别测量2个电机的电流,所以想用2个N沟道场效应管控制。

网友A:
先顶起啊啊啊啊啊啊那积分:P

网友B:
同步吗?应该可以,具体参数还需要调整

网友C:
中间的那个PNP的基极接的是分压电阻
应该可以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D:
STC单片机PWM功能,呵呵,请问楼主用那款单片机?

楼主:
12C5804ad,参数要调整吗?

网友C:
电机不用加续流二极管的吗,我只用过电磁阀- -!

网友E:
必须加续流二极管的,用快恢复型的  电流选择要根据你的电机的使用电流的1.5倍选择

网友F:
1)STC的PWM功能非常简单,不能算是真正的完整的PWM;
2)控制MOS管的电路存在问题;开关的速度都很有限;行不行要看运气了.

网友G:
为何要加续流管?MOS管不就是吗?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就看你的功率是否能够达到,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何要加续流管?MOS管不就是吗?

N MOS管上的体位二极管的电流方向是S->D
如果是电磁阀的话,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电流如果流过体二极管
方向是D->S,反向击穿没有问题么

网友I:
你用的是硬件PWM还是软件模拟的?

网友I:
我以前用52软件模拟了PWM,但是感觉性能不好。

楼主:
STC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上面那个电路是可以用的。没有试过带两个场效应管,所以向大家请教的。参数怎么改?有没有优化?DS端是要加快速恢复二极管的。还有个问题,我是用2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传的,图没画全。24V接继电器常开端,地线接常闭端,公共端分别接电机的两端,只要一个继电器动作,就能控制电机正反转。请问,继电器断开,续流怎么解决?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C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上面那个电路是可以用的。没有试过带两个场效应管,所以向大家请教的。参数怎么改 ...

学习下。。。

网友K:
MOS管功率不是太大,只用一个NPN管驱动足矣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STC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上面那个电路是可以用的。没有试过带两个场效应管,所以向大家请教的。参数怎么改 ...

继电器两端并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M:
电流有多大呢?
我对硬件不懂.

网友N:
搭两个前级驱动电路,公用一路PWM波应该可以吧

楼主:
如果能共用一路驱动,不是更好吗?节约成本。呵呵。保护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加在哪儿?正反转靠改变极性的。

网友O(2013-08-02):
可否告知最下面1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P(2014-06-09):
刚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