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Paste和TopSolder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2-12-06):
最近遇到了大功率的板子,在TopPaste和TopSolder的问题上,有点纠结。TopSolder是顶层阻焊层,TopPaste顶层焊盘层,是在TopPaste直接画要露出的铜线好呢?还是在TopSolder画好?在TopSolder上是要画完线的以后再在线上进行画线,各位大侠,请问怎样画才好?

网友A:
在TopSolder上画,有很多种方式的画法。TopPaste是给放锡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pSolder上画,有很多种方式的画法。TopPaste是给放锡膏用的,

但是上次一个同学在TopPaste画的,打板回来效果也是一样的镀锡了?多谢大侠!

网友B:
如果你是要铜皮散热 在solder上画
要过炉上锡 增大电流的,在paste上画,这个可以开出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