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下列逻辑的译码器是?

楼主(2012-12-06):
求教大侠……如题,有没有都不确定……
单片机驱动20个LED,IO口不够,考虑用译码电路,IO组合状态控制亮灯的个数,有没有合适的集成的译码芯片可以使用呢?

网友A:
没有,自己组合吧

网友B:
用三8译码器,在输出端处理一下,其中第7 个对前面6个端口接一个正向二极管,第6个对前面5个接一个正向二极管,但这样外围元件比较多,需要 21  个二极管

网友C:
38译码器

网友D(2013-01-23):
74HC164或者74HC59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