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5-64用OCD编程第一次编程成功,第二次就报错

楼主(2012-12-06):
MA805-64用OCD编程第一次编程报效验和错误,第二次就报错信息(目标芯片非MA805-64),请问怎么回事?试了3片都是如此。

网友A:
请查看OCD_ICE接线以及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B:
一般来说,显示目标芯片非MA805-64讯息,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是复位管脚上有些问题,请注意,MA805-64芯片上需要有电源,OCD_ICE无法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