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我这个白网怎么去掉,虚心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2012-12-06):
AD09  布置元件元件的时候,总是有个白色网罩在元件上 ,就是找不到怎么去掉。
还有元件总是绿色 ,放大带 红 x  ,调哪儿也没用,郁闷~
我是菜鸟,虚心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design下面Rules

网友A:
去掉那几个勾,元器件不会绿色了...

网友:
是不是导进来的Room啊,一般在左下下角,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