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40210 门极电阻

楼主(2012-12-06):
用TPS40210做升压电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MOS管的限流电阻是10欧姆的时候无法带动负载,故而加大了门极限流电阻后达到100欧,就能带动负载了,感觉很有意思,无法理解。
按照TPS40210的PDF手册上讲的公式Rg=105/Qg,应该是3欧姆左右就可以了啊。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过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mos管的问题   可能mos管本身的开关需要一定的电压驱动   而你使用的管子和推荐电路不同   所以会导致这种情况   通过将电阻加大  从而加大极间电压   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可能是错的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