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F < 0 时,反馈电路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2-12-06):
负反馈电路闭环增益Af = A/(1+A*F)
当1+AF》1,负反馈
当1+AF《1,正反馈
当1+AF=0,振荡
但是,
如果当1+AF<0,此时????????

网友A:
你再想种情况:电路改成正反馈,则Af=A/(1-AF),此时若AF>>1,则Af=-1/F,同样能稳定放大。

网友B:
to LZ:

首先,Af = A / (1 + A F) 是个复数,严格意义下那些不等式不存在(无意义)。所谓“正负反馈”看的是环路增益 A F 的“相角”,若其“相角”在正负90度内则为负反馈,否则为正反馈。条件 1 + A F = 0 意味着A F = -1(相角为180度),自然其是正反馈。

至于其它的扯蛋玩意儿,建议忽略之。

网友C:
增幅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