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思想上的一个误区,很让自己难受,终于领悟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2012-12-06):
刚开始学习了51单片机,后来公司一产品用STM32,现在感觉STM32很火。。自己心里没有继续去研究51的兴趣了。
最近做一个产品,用的FreeRTOS,做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芯片厂商移植的FreeRTOS有些问题,过渡消耗内存。于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裸奔。
为什么自己老想放弃51,为什么自己遇到产品设计,上来就想用RTOS。一半是因为自己是新手,被一些强调RTOS多么多么强大的书籍洗脑了,觉得裸奔不好,不高端。。。
另一方面,因为自己是新手,还没有思想上的转变,没有真正体会到,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现在很庆幸,厂商的FreeRTOS移植有问题,让我不得不去尝试裸奔,让我产生这个思想上的转变。。。

网友A:
:loveliness:你是没用好RTOS
裸奔和RTOS都玩精通玩顺手的时候再下结论吧……

我是纯新手,学单片机3个月就开始做实际产品,一边学一边做。关键是,我们那产品架构相当简单,而我上来就用RTOS。。。

楼主:
。。。。怎么结帖啊。。

网友B:
很赞同你的话,有时RTOS出现的BUG真的很难找出来,还涉及到重入函数的问题,简直一团糟。。   有时为了追求炫采用RTOS, 我越来越体会到简答才是有效的。。。  而且通过写时基,裸奔的实时性也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C:
做符合市场需求的才是好产品,技术都是为产品服务的,够用就好

网友D:
1、技术路线适合就行。
2、移植有问题,不妨指出来,以防后人重蹈覆辙。

网友E:
能解决问题最好,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没有必要追求时髦。

网友F:
楼主才学了三个月,就很有进步了

网友G:
有时片面的追求潮流,就会很二!:lol

网友H:
二的人多了 你如果不二 就赶不上潮流 在二的人眼里 你就很二了。。。。

网友I:
充分说明没有裸奔过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网友J:
呵呵  合适 就好

网友A:
学东西要一步一步来,合适自己的才是好的,但只是好的而已,没有深入尝试,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更加合适的
现在不合适的不代表以后还是不合适
现在很合适的不代表在任何情况都是很合适

网友K:
Don't create problems to solve problems.

网友A:
没有一把钥匙能打开天下所有的锁,裸机不是这样的钥匙,操作系统也不是。
但是浅尝即止我觉得不可行,别人的见解终究是别人的见解,别人合脚的鞋子不一定适合你。
亲自深入的去学习一个操作系统是如何实现的,操作系统的原理究竟是什么,使用了什么样的实现技术。
而不是用别人移植的东西,在应用中亲身体验两种方法的不同点,就算最后依然觉得还是裸奔最合适目前的自己和项目,
而回到了裸奔上,相信裸奔的形式也非以前可比。
假如是借别人的见解来躲避学习,那另当别论。
我也是新手,还在学习操作系统的前期
但是曾经有人说过在单片机上用UML大材小用,完全没必要,后来学习状态机的时候,最后还是用了UML的状态图来建模,
觉得比经典的状态图好用很多,这更加引起了我对别人经验的怀疑,毕竟这么多人在用的玩意,总会有合适他们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没有亲身试验,又或者浅尝即止是无法品尝到最后的甘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