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99se PCB

楼主(2012-12-06):
99se,AD,PCB文件导入到PADS,焊盘无钻孔,如何解决?顺便再请教个问题,PADS Layout中,封装无法直接镜像,如何解决?在封装编辑器里镜像除外

网友A:
不对的地方就手动改改呗,转换的东西难免有些不完善的

网友B:
你没转换好吧,

网友B:
转换为99的导一遍试试
至少我导的孔是有的

谢谢。我用的PADS9.5,自带的有。

楼主:
问题搞定了,,
是转过来以后,所有网络被设置为同一颜色了。。。看不出来有钻孔。。。晕倒

楼主:
真蛋疼,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结贴给分”在哪

网友C:
你要进ECO toolbar模式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