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降单向导电

楼主(2012-12-06):
0.8A左右的电流  要求压降0.1V以下  单向导电 有没有简单的电路推荐

网友A:
恐怕目前只有功率MOS可以实现0.1V以下的压降。
参考“同步整流”。

楼主:
原来是maychang大神,功率MOS是可以   但是内部寄生的二极管正好可以反向导通一定的电流  我的电路是双路供电  还要再请教。

网友B:
两个MOS背靠背,详细电路参考典型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A:
不亦心说得很对,两个MOS背靠背(源极接在一起)。

楼主:
类似8205A  呵呵  谢谢2位版主  我也有想到用2个MOS  不过还没有试,明天上班飞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结贴。

网友C:
好贴,原来还有这种背靠背的集成在一个封装里面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