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程序,FIFO的?

楼主(2012-12-06):
module FIFO(Wr_Clk,//write FIFO clock
   nWr,   //write FIFO signal
   Din,   //write FIFO data
   Rd_Clk,//read  FIFO clock
   nRd,   //read  FIFO signal
   Dout,  //read  FIFO data

   Full,  // 1 = FIFO full
   Empty);// 1 = FIFO empty

input  Wr_Clk, nWr, Rd_Clk, nRd;
input  [Bsize-1:0] Din;
output [Bsize-1:0] Dout;
output Full, Empty;

reg Full, Empty;
reg [Bsize-1:0] Buff [Dsize-1:0];
reg [Asize:0] Wr_Addr_Bin, Rd_Addr_Bin;
reg [Asize:0] Sync_Wr_Addr0_Gray, Sync_Wr_Addr1_Gray, Sync_Wr_Addr2_Gray;
reg [Asize:0] Sync_Rd_Addr0_Gray, Sync_Rd_Addr1_Gray, Sync_Rd_Addr2_Gray;

wire [Asize-1:0] FIFO_Entry_Addr, FIFO_Exit_Addr;
wire [Asize:0] Wr_NextAddr_Bin, Rd_NextAddr_Bin;
wire [Asize:0] Wr_NextAddr_Gray, Rd_NextAddr_Gray;
wire Asyn_Full, Asyn_Empty;

parameter
  Dsize = 256, Asize = 8,
  Bsize = 8;

initial
begin
  Full   = 0;
  Empty  = 1;

  Wr_Addr_Bin = 0;
  Rd_Addr_Bin = 0;

  Sync_Wr_Addr0_Gray = 0;
  Sync_Wr_Addr1_Gray = 0;
  Sync_Wr_Addr2_Gray = 0;
  Sync_Rd_Addr0_Gray = 0;
  Sync_Rd_Addr1_Gray = 0;
  Sync_Rd_Addr2_Gray = 0;
end
////////////////////FIFO数据的写入与输出//////////////////////////////////////
assign FIFO_Exit_Addr  = Rd_Addr_Bin[Asize-1:0];
assign FIFO_Entry_Addr = Wr_Addr_Bin[Asize-1:0];

assign Dout = Buff[FIFO_Exit_Addr];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Full) Buff[FIFO_Entry_Addr] <= Din;
  else              Buff[FIFO_Entry_Addr] <= Buff[FIFO_Entry_Addr];
end
///////////////////FIFO读写的地址生成器///////////////////////////////////////
assign Wr_NextAddr_Bin = (~nWr&~Full) ?Wr_Addr_Bin[Asize:0]+1:Wr_Addr_Bin[Asize:0];
assign Rd_NextAddr_Bin = (~nRd&~Empty)?Rd_Addr_Bin[Asize:0]+1:Rd_Addr_Bin[Asize:0];

assign Wr_NextAddr_Gray = (Wr_NextAddr_Bin >> 1) ^ Wr_NextAddr_Bin;
assign Rd_NextAddr_Gray = (Rd_NextAddr_Bin >> 1) ^ Rd_NextAddr_Bin;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Wr_Addr_Bin        <= Wr_NextAddr_Bin;
  Sync_Wr_Addr0_Gray <= Wr_NextAddr_Gray;
end

always @ (posedge Rd_Clk)
begin
  Rd_Addr_Bin        <= Rd_NextAddr_Bin;
  Sync_Rd_Addr0_Gray <= Rd_NextAddr_Gray;
end
///////////////////采用双锁存器把异步信号同步起来/////////////////////////////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Sync_Rd_Addr2_Gray <= Sync_Rd_Addr1_Gray;//读信号同步到写时钟
  Sync_Rd_Addr1_Gray <= Sync_Rd_Addr0_Gray;
end

always @ (posedge Rd_Clk)
begin
  Sync_Wr_Addr2_Gray <= Sync_Wr_Addr1_Gray;//写信号同步到读时钟
  Sync_Wr_Addr1_Gray <= Sync_Wr_Addr0_Gray;
end
/////////////////将产生的Full信号和Empty信号同步的各自的时钟域上//////////////
assign Asyn_Empty = (Rd_NextAddr_Gray==Sync_Wr_Addr2_Gray);
assign Asyn_Full  = (Wr_NextAddr_Gray=={~Sync_Rd_Addr2_Gray[Asize:Asize-1],
                                          Sync_Rd_Addr2_Gray[Asize-2:0]});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Full <= Asyn_Full;
end

always @ (posedge Rd_Clk)
begin
  Empty <= Asyn_Empty;
end
//////////////////////////////////////////////////////////////////////////////
endmodule

楼主:
网上看到的程序,
问一下那个assign Wr_NextAddr_Gray = (Wr_NextAddr_Bin >> 1) ^ Wr_NextAddr_Bin;是什么意思?
在问一下 输入写时钟和读时钟是怎么回事?
总之这个程序看不明白!

楼主: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Sync_Rd_Addr2_Gray <= Sync_Rd_Addr1_Gray;//读信号同步到写时钟
  Sync_Rd_Addr1_Gray <= Sync_Rd_Addr0_Gray;
end
这几句也看不明白?

楼主: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Full) Buff[FIFO_Entry_Addr] <= Din;
  else              Buff[FIFO_Entry_Addr] <= Buff[FIFO_Entry_Addr];
end
这个也看不大明白,Wr_Clk不是检测的上升沿吗,怎么会出现低电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程序,
问一下那个assign Wr_NextAddr_Gray = (Wr_NextAddr_Bin >> 1) ^ Wr_NextAddr_Bin;是什么 ...

移位后拼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Sync_Rd_Addr2_Gray

延时几拍为了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Full) Buff[FIFO_Entry_Addr]

什么低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后拼接?

大哥,你不会是问我吧?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低点评?

posedge上升沿之后不是高电平吗?
~nWr只有在nWr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会有效,if (~nWr & ~Full) Buff[FIFO_Entry_Addr]不就永远执行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几拍为了对齐?

什么信号对齐?

网友B:
LZ 仔细看吧 你这个程序俺当初做课程设计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个 异步FIFO 的程序   俺当时分析透了  现在好久不用了 也忘了  不过俺当时写的一点东西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程序,
问一下那个assign Wr_NextAddr_Gray = (Wr_NextAddr_Bin >> 1) ^ Wr_NextAddr_Bin;是什么 ...

你明白格雷码算法就明白这条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Full) Buff[FIFO_Entry_Addr]

这个有什么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sedge上升沿之后不是高电平吗?
~nWr只有在nWr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会有效,if (~nWr & ~Full) Buff[FIFO_E ...

你理解always @ (posedge Wr_Clk) 这句是什么意思? posedge上升沿之后Wr_clk是高电平,不能代表nWr就是高电平

网友D:
小菜一枚,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always @ (posedge Wr_Clk) 这句是什么意思? posedge上升沿之后Wr_clk是高电平,不能代表nWr就是 ...

我把这两个看成一个信号了,看错了,才有上面一说!
我再问一下那个Wr_Clk是怎么来的?  来自CPU的写信号(就是rd线),还是FPGA自己产生时钟来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明白格雷码算法就明白这条是实现什么功能!!!

呵呵,多谢你了!这个搞明白了,我在问一下下面的读信号同步到写时钟是什么意思?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Sync_Rd_Addr2_Gray <= Sync_Rd_Addr1_Gray;//读信号同步到写时钟
  Sync_Rd_Addr1_Gray <= Sync_Rd_Addr0_Gray;
end

always @ (posedge Rd_Clk)
begin
  Sync_Wr_Addr2_Gray <= Sync_Wr_Addr1_Gray;//写信号同步到读时钟
  Sync_Wr_Addr1_Gray <= Sync_Wr_Addr0_Gray;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不会是问我吧? 晕

。。。我是忘记了具体,只是讨论一下。不算是问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sedge上升沿之后不是高电平吗?
~nWr只有在nWr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会有效,if (~nWr & ~Full) Buff[FIFO_E ...

这两个事情不挨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信号对齐?

。。。我都没仔细看,但是肯定是为了对齐比方地址位啊,或着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仔细看,但是肯定是为了对齐比方地址位啊,或着其他的。

多谢猴哥,这个是二进制转换为格雷码的方法,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你了!这个搞明白了,我在问一下下面的读信号同步到写时钟是什么意思?
always @ (posedge Wr_ ...

你去网下个《基于Gray码的异步FIFO接口技术及其应用》看看 就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还是先看懂原理 在看代码省好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