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信 干扰很大

楼主:
最近485通信遇到一些麻烦,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我目前使用的485通信电路如下:
以前的485电路比较稳定,2483是第一次用,这个电路通信干扰很大,经常断掉,软件已经比较完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比较大。
这次设计有个严重失误,通信线布线在强电线边上,目前已经割断采用飞线的方式,有所改善,但干扰还是比较大的。我能想到的
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点,大家帮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1)我发现PCB上的C146靠近输出电源,我想在ADM2483的VDD2边上再加个104,怎么样?
2)A、B线上要不要上啦和下拉电阻?
3)用的是2芯屏蔽线,其中屏蔽层单端接地,我接的是PC端的地。问下:如果要双端接地,要接485GND,还是DGND?哪个靠谱?
4)套了个小磁环,没什么用

网友A(2012-12-07):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查查干扰源。

网友B:
2)最近用adum2587,室内试验还可以。跟你这个比,省略了dcdc,因为dcdc本来就有很大的噪声,而且这种隔离电路对布线有要求,需要参考评估板的PCB设计。上拉、下拉电阻的阻值,要看手册和评估板的资料,不是人云亦云地抄一个或者随便弄一个,我试验的结果是,评估板给的阻值是恰当的,其它都不理想。
3)线路上一定不能出现DGND,那隔离就乱了。如果用485GND,我的想法是单独走一条线,所有的GND485连在一起,跟谁都不挨着。外皮屏蔽地再单端接地。当然,这是我个人想法,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C:
降低波特率会不会好点呢,用示波器看看A、B信号的质量

网友D:
1、检查PCB走线,信号可能被强电干扰了;
2、不要吝啬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测试下芯片管脚端的电源纹波噪声;

网友E: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这个芯片,怎么不用so-8封装的芯片呢,接法也比较简单,还有AB最好接上拉和下拉,在无数据的时候保证AB的电平。还有,强弱电要隔离,不隔离的话很容易干扰的,附件为我使用的带隔离的一个图,你可以产找一下,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波特率会不会好点呢,用示波器看看A、B信号的质量

AB质量很差 尖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这个芯片,怎么不用so-8封装的芯片呢,接法也比较简单,还有AB最好接上拉和下拉,在无数 ...

目前没法换电路了,只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检查PCB走线,信号可能被强电干扰了;
2、不要吝啬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测试下芯片管脚端的电源纹波噪声 ...

应该是被高频脉冲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最近用adum2587,室内试验还可以。跟你这个比,省略了dcdc,因为dcdc本来就有很大的噪声,而且这种隔离 ...

谢谢建议!

楼主:
还有更好的主意吗?多谢
只能在原基础上 改善,不能 换电路了

网友F: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485与其他设备通信正常,但和一个设备的一条指令通讯不正常,求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这个芯片,怎么不用so-8封装的芯片呢,接法也比较简单,还有AB最好接上拉和下拉,在无数 ...

这个电路,光耦隔离后还共地,那光耦有何用?

网友G:
注意使用双绞线~,外层要屏蔽,软件要有CRC校验等。
抗干扰不能只靠硬件,软件也要用到

网友H:
是一对一还是对多?
一对多的话考虑上下拉的值以及匹配电阻

网友I:
一句话,很多该加的电容没加,首先看手册

网友J:
如果外界没有什么强干扰源的话,查查电源的纹波,还有就是电源退耦要做好,不知道PCB布局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K: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看,不是接口电路的问题,是布线的问题, 这个电路就是布线再差,也不会自己产生很大的干扰。
布线的问题考虑:
远离强电,其它的强干扰线;
屏蔽线一定是单端接地,接地点一定挨着485信号线(就是不能与485信号线形成大的环,我公司在宁夏高沙窝就是接地点拉远了,逆变器一开在485线上形成几十伏的压差,板子烧了一堆);
我个人宁愿用双绞线也不建议用屏蔽线(除非是屏蔽双绞线),因为屏蔽线施工时很难会接地良好,万一接地时形成大的环反而变成坏处。

这种现象在接口处加共模电感及电容会有效果,要选择合适的参数(不同的干扰频率用不同参数的电感和电容),当然滤波电容一定要接地良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光耦隔离后还共地,那光耦有何用?

看得很仔细哦。。。

网友M:
在干扰较大的场合要做隔离,包括电源都要独立,接口芯片做好去耦,总线偏置也最好带上,总线的参考地要互连,用屏蔽层也行,但最好是单独的芯线,屏蔽层用作保护地最佳。参考地是485接口片的地线,保护地则要可靠的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句话,很多该加的电容没加,首先看手册

谢谢您的解答,让我心里有底了。。
但是,我看了手册,实在没看出来有多少电容要加,能否明示?
我测试了隔离电源的5V波形还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看,不是接口电路的问题,是布线的问题, 这个电路就是布线再差,也不会自己产生很大的干 ...

我也认为 布线的问题比较大,
您说的“屏蔽线单端接地”,是指屏蔽层单端接485GND,另一端浮空,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干扰较大的场合要做隔离,包括电源都要独立,接口芯片做好去耦,总线偏置也最好带上,总线的参考地要互连 ...

谢版主大驾,版主提一个一种可能,我倒是没有尝试过。
就是 我用的3芯屏蔽线,目前是有一个是闲置的线,我把它和屏蔽层连在一起,然后一端接GND,另一端接转接器的地,按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闲置线接法不变,然后屏蔽层接PE,是吗?请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接GND还是485GND(隔离电源的地),依您的经验,哪个更合理,我试过了,看波形的话两个地的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M:
闲置的线可以用来连接参考地,屏蔽层接大地,两个地是不同的。

楼主:
感觉 单端接485gnd时波形 已经非常好了, 毛刺很小,通信居然还是中断了..
难道是 芯片 去偶 做的不好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光耦隔离后还共地,那光耦有何用?

大哥啊,那个光藕前后怎么就共地了呢,看清楚点啊,一个网络是GND,一个网络是GND2,你这么会看成一个网络呢,不要误导他人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看得很仔细哦。。。

楼上的你不会也认为我这个电路时共地的吧,我的一个地是GND,一个地是GND2哦,看的仔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你不会也认为我这个电路时共地的吧,我的一个地是GND,一个地是GND2哦,看的仔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