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orcad drc错误

楼主(2012-12-06):
错误显示: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SN_SIO_C
             Alternate Name:  GPIO5
             Alternate Name:  GPIO7
             Alternate Name:  ADC_VIN
             Alternate Name:  MCU_DB5
             Alternate Name:  GPIO11
             Alternate Name:  GPIO0

什么意思,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不懂。

网友B:
是不是你在其它地方对GPIO引脚重命名过
还是一条线上放了两个节点

网友C(点评):
此樓正解, 應該是連在同意挑 線上面。 這可以不用去理會,導出網表就是了。

网友D:
让forgot过来看看

网友E:
WARNING一般不是很大的错误,关键你看看有没有erro的错误

网友D:
forgot看一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orgot看一下啊。

把警告的那几个管脚的属性改为passiv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