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VHDL的很笨的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2-12-06):
process (clk,en)
begin
if  en='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0') then
      dout<=A;
   else
      dout<=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提示错误: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

楼主:
这个功能不是下降沿的时候是A    上升沿是B么?

网友A:
if(clk
   if (en

这样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clk
   if (en

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是下降沿的时候是A    上升沿是B么?

这个功能不是你说的下降沿时候为A,上升沿为 B.
按照你写的代码,下降沿发生的那段很小的时间内dout为A,其余时间都为B。
如果要实现下降沿为A,上升沿为B 的话,
  dout<=b;
可以改为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dout<=b;

不过FPGA设计一般不推荐使用逻辑代码实现双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