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ad,导入PADS问题

楼主(2012-12-06):
99se,ad的PCB文件导入PADS焊盘无钻孔,神马情况?截图在PCB版,https://bbs.21ic.com/icview-400721-1-1.html这里不重复上传图片了,太占二姨地儿。。。
顺带说句,类似这种问题发在PCB和EDA哪个版更合适点

PCB版我也发了一遍,是不是不厚道啊

网友A:
类似这种问题发在PCB版更合适点

网友B:
LZ是不是用PADS自带的translate工具转换的?如果是的
LZ查看一下PADS的层设置和层显示设置,可能只是隐藏了而已

21是一家 发在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用PADS自带的translate工具转换的?如果是的
LZ查看一下PADS的层设置和层显示设置,可能只是隐藏了 ...

问题搞定了,,不好意思说。。。:$
是转过来以后,所有网络被设置为同一颜色了。。。看不出来有钻孔。。。晕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搞定了,,不好意思说。。。
是转过来以后,所有网络被设置为同一颜色了。。。看不出来有钻孔。。 ...

我就猜到了  所以要你看下层显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