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代码保护

楼主(2012-12-07):
pic代码保护后是不是就不能烧录了?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烧录

网友A:
不是不能烧录,是不能读取咯。

网友B:
目前所见到的任何MCU的代码保护都是防止代码从芯片读出。

不管是否开启了代码保护,FLASH中写入了数据后,如果想再写数据,则必须先把当前的数据擦除掉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