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问怎么可以将2V的脉冲电压提升到3V?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光隔来将信号转换下的吧

网友A:
一路光隔的就可满足的,也不贵的,给推荐下TP521-1,网上都有相关的pdf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光隔的就可满足的,也不贵的,给推荐下TP521-1,网上都有相关的pdf资料的 ...

光隔,没听过额!上网搜了下,好像用的人也有点少。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利用某种电平转换器,不是太懂,随便举例的。

网友B:
要想变换电平, 还得了解信号源的阻抗情况. 至于怎么变换, 办法很多.
1. 通过上拉电阻, 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搞定, 这是成本最低的. 由于是无源方式, 对信号源有特别的要求. 上拉电阻的选择也要示信号源的特性和 IO 端口的特性来选择. 如果找不到匹配, 那这个方案失败.
2. 通过光藕, 此藕, 三极管等电路, 适应性比较广些, 特别是用三极管的话, 信号源的阻抗可以比较大了. 三极管往往是反相特性的, 而光藕则可以搭成同相. 另外特别说明, 光藕是有反应时间, 这点要特别注意.
3. 通过运放, 这是对信号源的要求最低的. 基本什么样的信号源都能适应.

网友A:
是TLP521,这是其pdf资料的,希望楼主看后有思路了啊

网友C:
如果要放大信号  个人认为使用三极管放大   比较好一点   因为在使用中涉及到信号的放大以及转化   光耦  个人觉得如果需要信号隔离  可以使用   如果仅仅是信号放大   使用三极管比较靠谱   而且光耦放大信号   这一块真的不了解  哦呵呵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把电平从2V升到3V,使用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E:
比较器是最好的。

网友F:
光耦、施密特、运放、非门.......都可以。

网友G:
使用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