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软件出现问题,看不到芯片图片怎么办?

楼主(2012-12-07):
前两天,卸载电脑不用的软件,无意间卸载了什么,导致psoc designer 软件的芯片图片出不来,怎么办呢?急?

网友A:
可能是电脑上的 SVG Viewer 被卸载了。
重新安装一个试试(附件)

网友B:
楼主,可以了吗?实在不行就重装一下,呵呵

网友C:
两位版主 真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了吗?实在不行就重装一下,呵呵

O(∩_∩)O~,你很厉害,我后来问了供应商,他们也说是这个问题,后来下载那个软件好了,谢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脑上的 SVG Viewer 被卸载了。
重新安装一个试试(附件)

非常O(∩_∩)O谢谢,解决了,是这个问题,我这个软件装了就好了~~谢啦~~

楼主:
悲剧的事情是我刚解决了这个问题,把软件卸载重新装,老是报如下错误,说我Programmer没了,求解决啊~~

网友A:
,那要不把 Programmer 重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不把 Programmer 重装一下

重装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注册表没删干净~~~

网友A:
你的 Programmer 是哪个版本

网友A:
要么用注册表清理工具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Programmer 是哪个版本

3.13,和3.16都重新装不行

网友B:
印象中现在的PSoC Designer安装软件里就包含Programmer,楼主在把designer和Programmer卸载后可以直接安装PSoC 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现在的PSoC Designer安装软件里就包含Programmer,楼主在把designer和Programmer卸载后可以直接安装P ...

试了,不行,后来重装系统,了~~~才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后来重装系统,了~~~才好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安装卸载好几遍,清理了注册表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