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双ADC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07):
由于项目需要,现在欲使用双ADC进行对快速和慢速采集模式将4个ADC口分成1个ADC1和3个ADC2
其中,ADC1的速度要求很快,开DMA,而ADC2欲使用普通的采集模式,请问这样可行吗?
是不是要配置为两个独立模式呢?

网友A:
貌似DAC2的DMA在DAC1的高16位,模式不一样不行吧?你要不把不一样的放到DAC3上试试

网友B:
可以。
但如果AD的这几个通道如果有时间顺序要求,就需要注意。

网友C:
可行,按照说明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