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自激振荡

楼主:
先贴模电上的2张图

上述只有接上2级放大电路最大相移才会便宜-180度,这样输入信号减去反相的输出信号反馈,等于在输入信号上叠加了一个信号,引起自激振荡。但我又一个问题想不清楚,当我接一级放大电路处于中频段的时候,我二代反馈已经于输入反相了,这个时候也是具备自己振荡的条件的啊,也就是说一级运放在其工作频段(中频段)是最容易产生自激振荡的,但是我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我这样理解的问题在哪里呢,还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2012-12-07):
to LZ:

这里有个前提假设,即每级单管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主极点)而无其他极点。在此前提下,此描述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这里有个前提假设,即每级单管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主极点)而无其他极点。在此前提下,此描述成 ...

不好意思你说的我不怎么明白,你说在只有一个极点的前提下,我的描述成立,能否再白话一点,因为实在不明白频率曲线的极点与自激有什么联系

楼主:
再贴一张图,负反馈放大电路的一般表达式
H:\1.jpg如上所述,在中频段,AF>0,可是在中频段反馈的信号是与输入信号反相的,那么AF=Xf/X1, 应该是小于0才对。作何解

网友A:
to 3L:

我说的是书中的描述。

所谓“极点”就是过此点(向高频率段方向)后幅度特性增加一个“20分贝/十倍频”下降速率,而相位特性减90度。

若环路增益幅度(|A F|)在降至单位1以下前其相位已经落后了180度,则可判断其可能自激震荡。

网友A:
to 4L:

前面说了,AF是复数,因此不宜用不等式。这里所谓的“中频段”意思是指A F的相应相位角基本在0度附近,近似为正实数。

网友:
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4L:

前面说了,AF是复数,因此不宜用不等式。这里所谓的“中频段”意思是指A F的相应相位角基本在0度 ...

我再仔细看了下,我想我的思维局限于共射放大了,因为在共射放大电路里面输出本身就是相移-180度,所以并不能不加处理就应用于集成运放。做射频的同事提醒我说前提是运放负反馈,即运放正常工作,随着频率的上升,过了带宽的上限频率,(应该也就是你所说的极点),AF的最大相移为90度,这个也可以从图里面读出来。也许我换个同相的共基放大,这个就不难理解了。方正我这样是理解通了@~@

网友B:
是否振荡看环路增益T,而不是闭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