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uts仿真如何方便地观察总线或中间变量的值?

楼主(2012-12-07):
目前我所知的办法只能是将总线或变量添加为引脚输出,因为好像quartus自带的仿真器只能看到具体input和output的值,而中间变量或者总线的值是仿真不出来的。但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观察所

有的变量值,往往出现编译时口线不够的情况,且书写也必将麻烦。各位有什么高端的办法吗?

比如如下两个模块,前一个模块的输出值是后一个的输入。第一步我想观察第一个模块的st0等这些变量输出是否正常;第二步我想手动添加st0作为第二个模块的输入,看第二个模块是否正常,这有个办

法是将这些值都添加为lpm_constant,但也比较麻烦。

网友A:
你是用JTAG?

网友B:
一直用的modelsim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JTAG?

是仿真。跟JTAG没关系

网友A:
那不应该啊。

网友A:
我在FPGA版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FPGA版回答你了。

谢谢

网友A:
结帖给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帖给分哈

抱歉,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分,搞了几次都没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为输出,设置为虚拟管脚!就不会出现管脚不够了。猴哥,quartus方面我比你在行啊 ...

谢谢,已度娘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