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uts仿真如何方便地观察总线或中间变量的值?

楼主(2012-12-07):
目前我所知的办法只能是将总线或变量添加为引脚输出,因为好像quartus自带的仿真器只能看到具体input和output的值,而中间变量或者总线的值是仿真不出来的。但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观察所有的变量值,往往出现编译时口线不够的情况,且书写也必将麻烦。各位有什么高端的办法吗?
比如如下两个模块,前一个模块的输出值是后一个的输入。第一步我想观察第一个模块的st0等这些变量输出是否正常;第二步我想手动添加st0作为第二个模块的输入,看第二个模块是否正常,这有个办
法是将这些值都添加为lpm_constant,但也比较麻烦。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SigtapII  查看中间寄存器的值 。但是得保证你查看的寄存器没有被优化掉

网友A:
奥 sorry 没看清题目 你要是仿真的话 还是用Modelsim 吧 自带的仿真器 着实不咋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奥 sorry 没看清题目 你要是仿真的话 还是用Modelsim 吧 自带的仿真器 着实不咋地 ...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近学习使用SignalTap II在帮助文档中看到如下“避免综合和布局布线后优化内部信号,使用preserve保留寄存器以供仿真和逻辑分析仪使用”,这里确实提到了仿真,是不是说在modelsim里就可以查看中间变量的值了?有这样的方法吗?

网友A:
modlsim 不用什么 preserve 。你建个工程 就知道了 所有变量都可以查看。 至于用SigTIP II  如果a<=b; b的值可以查看,a的值很可能看不到 如果要看 很简单 定一个wire 型 c  assign  c=a  就OK 啦

楼主:
各位,我说的是时序仿真,还没涉及到运行。我知道signaltapII是可以看变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我说的是时序仿真,还没涉及到运行。我知道signaltapII是可以看变量的。 ...

我明白了,你是时序仿真。时序仿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

网友C:
至少目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