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精度的表示方法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A:
3位数字的误差5%,前两位表示数值,最后一位表示倍率
4位数字的误差1%,前三位表示数值,最后一位表示倍率

网友B:
要看包装盘上的编码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额

楼主:
要是有包装也好说了,主要是都是散件从中发买的,因为%1和%0.1的从外观上没有区别,也不像有些阻值的还有颜色上的差别!

网友C:
http://211.154.83.47:83/1Q2W3E4R ... /cn/pdf/c_color.pdf
貌似精度和位数没太大关系,E96、E192的只能用四位表示

网友D:
与位数没什么关系
楼主所说的都是5%的表示法
1%的一般是三位,前两位通过查表得出数值,后一位是精度
如68B,查表可知68=499,B=10,即4.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