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可以外设到外设的原因

楼主(2012-12-07):
在ST网展上下了AN2548,上面说可以DMA可以直接外设到外设,也有个例子,把ADC的值直接用DMA发送到SPI上,DMA的初始化代码是这样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在这里,SPI->DR被看作是存储器地址,而非外设地址。这让我有点糊涂,所有外设在DMA控制器看来都可以当存储器吗?
如果所有外设地址都可被看成存储器地址,那么这一句“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又表示什么呢?

网友A:
额,好问题,同求答案1

网友B:
没有验证过,我只是看到手册上没有提到外设与外设之间传输

网友C:
    ST的DMA传输,只要对应通道上的事件有效,就会产生传输。
    而存储器对存储器的DMA传输,则不需要对应通道的事件(存储器对存储器的置位,就相当于相应通道的事件有效)。
    换言之,对应通道的事件有效和存储器对存储器的置位,就是传输的触发位。每次传输的事件置位一次,完成一次传输。如果是由外设引发的DMA传输,则传输完成后,相应传输事件会置为无效,而存储器对存储器的传输,则一次传输完成后,相应事件一直有效,直至完成设定的传输量。
    比如ADC的DMA传输,如果你设定的DMA传输的源地址不是ADC的数据寄存器,则传输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完成设定传输量。只有ADC的DMA传输的源地址是ADC的数据寄存器,一次ADC转化完成,ADC的DMA通道的传输事件有效,DMA从ADC的数据寄存器读出数据,写入目的地址(不管目的地址的内存,还是外设寄存器)。当DMA在读取ADC的数据寄存器时,同时使ADC的DMA通道传输事件无效。

网友D:
本质上来说,DMA是“地址到地址”,所谓“外设到内存”或“内存到内存”都不过是更高级别的说法。
如果源地址是外设占着,目标地址是内存占着,那就是外设到内存;
如果源地址是外设占着,目标地址也是外设占着,那就是外设到外设。
所以,统共有M2M、P2P、M2P、P2M四种情况,但本质是一样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这句话,如4#所说,是表示只有事件产生才传输一次数据。
ST有另外一个AN,是用TIM DMA来模拟外部DMA的。你可以结合着看。

网友E:
M2M是存储器之前的传输时用的吧,你用的是外设与外设,或者外设与存储器之间应该都不算M2M。

网友F(2016-12-22):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M2M不能与循环模式同时使用。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试了一下貌似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M2M不能与循环模式同时使用。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试了一下貌似可以用。。

m2m如果循环模式,岂不是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