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输入6V/1A输出芯片推荐

楼主(2012-12-07):
12V输入,6V/1A输出,求推荐芯片,第一考虑因素:价格。之前考虑用34063,但是频率偏低,外部器件价格会高些,因此想请各位大神推荐款DCDC芯片,谢谢

网友A:
这个多得要命
MP1482及其P2P的片子
$0.1一片

网友B:
1482也不错,不过没用过 看着比LM2675更适合

楼主:
谢谢lyjian和jjjyufan的帮助,我去看下dat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得要命
MP1482及其P2P的片子
$0.1一片

刚去下了datasheet看,MP1482确实满足设计需求,唯一担忧的就是价格问题,我去RS、digikey上都没查到这颗芯片,只在MOUSER上搜到了,价格为10.35RMB@1000pcs,当然这例价格都很高,只能做个参考。我想请问lyjian你1美毛的价格是年耗量多少片的价格,我们大约也就2W片/年

网友C:
你好。我给你推荐一个芯片吧,美国的,TD1482,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规格书给你,价格大概在1毛多美金吧!质量还可以,DVB上面就是用这个。如果你需要技术资料可以加我QQ,2814479012

网友:
TPS5430好像有个系列的可以调的!!

网友B:
你的询价有问题的
至少你得找MPS的一级代理去询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去下了datasheet看,MP1482确实满足设计需求,唯一担忧的就是价格问题,我去RS、digikey上都没查到这颗 ...

淘宝上1块多一片的大吧

网友D:
这种纠结的问题就交给WEBENCH软件,可通过软件选出最便宜,最合适的方案:
http://webench.ti.com/webench5/p ... ;O1I=1&op_TA=30
比如TPS62150
http://www.ti.com/product/tps62150

网友E:
这个性能的降压DC-DC多的很,价格也就在1元左右,即使整包整包的小批量购买,也不会超过1.5R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纠结的问题就交给WEBENCH软件,可通过软件选出最便宜,最合适的方案:
http://webench.ti.com/webench5 ...

我设置条件为12V输入,6V/1A输出,最小BOM成本是$1.24 太贵了 其实MP1482挺不错 便宜 还内置同步整流 不过MPS这个厂商感觉不是很放心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设置条件为12V输入,6V/1A输出,最小BOM成本是$1.24 太贵了 其实MP1482挺不错 便宜 还内置同步整流 不 ...

不知你没有选中左边的一个旋钮,里面有一项,可以指到最低的BOM成本。。
但实际如果量大的话,估计成本更低。可咨询TI当地的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没有选中左边的一个旋钮,里面有一项,可以指到最低的BOM成本。。
但实际如果量大的话,估计成本更 ...

之前用过workbench 所以你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谢谢

网友F:
以供参考

网友F:
以供参考  QQ: 1357569351  PDF超过1M,无法上传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MT2482资料,替换MP1482,价格绝对优势.
如有兴趣, 请联系 杨生:137-6045-7117 QQ:2627-58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