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7ZGT6 电池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12-07):
请教,为什么电池耗电很快?将电池换成外接电源测试有两点几毫安到三毫安的电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芯片通电后

芯片通电后
芯片通电后

芯片断电后

芯片断电后
芯片断电后2.7mA
芯片型号

楼主:
帖子要沉了啊.

楼主:
多天查找问题原因,问题终于解决.看来要仔细看PDF了,E文不行啊.什么时候出中文PDF呢?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VBAT的电流不大(2uA以内),如果整个芯片供电,就相当可观了;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硬件 有点错误.

网友A:
能说下你是什么错误引起的。

网友C:
做睡眠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