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片的使用,知道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A:
应变片是要和弹性体金属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受力变形是弹性体金属的变形,应变片是贴在弹性体金属上的。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295.htm

精度要求不高,建议采用半导体应变片,输出可大些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C:
知道标称阻值和应变系数就可以计算了,具体去看器件手册,特别要注意其中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