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防雷问题

楼主(2012-12-07):
弄到一个数传模块,nRF24LE1, 通信距离不错。打算架在楼顶长期使用。如何防雷呢?在附近竖一圈避雷针?

网友A:
金属盒密封并可靠接大地(必须是专用的雷击泄放回路,不能接电网或其它非防雷专用接地),天线上加防雷击放电管,耦合电容要选择专用高压高频电容,这个方法成本很高,会远远高于你的系统造价。
另外一个办法是在你的设备更高端安装避雷针,成本低点,但也少不了专用雷击泄放地,造价仍然比你的系统高得多,如果屋顶上已经有避雷系统或者有更高的卫星天线、移动基站什么的,什么措施都不用了,它们肯定有避雷系统,否则也是先烧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