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积分电路

楼主(2012-12-07):
输入信号是一个峰峰值400mv的交流信号(有1.6V的直流分量,频率范围10Hz~1000Hz),所以通过C3、R7去除直流分量。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电路上,积分后的信号还是含有直流分量。这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太小了,对频率低的信号有衰减吧

网友A:
那就降低R7.
Fl=1/(2*Pi*R*C)

网友A:
晕。看错题意了。请忽略。:L

楼主:
感觉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楼主:
怀疑这个原因。电容是普通贴片电容。手头没有薄膜电容,找几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B:
1、实际运放都有零飘,所以实际电路输出有少许直流分量很正常。
2、C3R7的时间常数达0.47秒。到达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认为要5倍的时间才基本稳定,也就是需要大约2.5秒)。仿真过程比较慢,一般是实际时间的50—100倍。也就是说如果仿真的话需要2—4分钟左右才能够达到稳定。在这之前是个过渡过程,有直流分量也很正常。

楼主:
仿真没什么直流分量。实际电路上,积分输出有比较大的直流分量。
比较痛苦的是:C3R7也不想用这么大,考虑的输入信号频率范围比较大,尽可能保证没有衰减。
还有一个问题:R3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A:
防止低频增益过大。

楼主:
防止低频增益过大?

楼主:
一般这个电阻的取值是10R2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止低频增益过大?

是。
积分电路增益=-1/(r1(1/r3+j×omiga×c))

楼主:
仿真效果很理想,看来是电容选择的问题

网友C:
直流有多大,如果按照运放的失调电压计算最大有30mV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有多大,如果按照运放的失调电压计算最大有30mV直流

差不多。您的运放失调电压怎么得到的?

网友C:
从运放的datasheet上可知,运放最大失调电压1.5mV,两级累加就是3mV,在放大10倍,就差不多30mV了,不过这是最大值了。

网友D:
请问big5,你的电容后来选择多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3A的反饋加入串联电阻同R7阻值。

能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big5,你的电容后来选择多大的了?

还是跟图上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

使得输入端电阻平衡。

网友F:
输出的直流分量有多少幅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
积分电路增益=-1/(r1(1/r3+j×omiga×c))

根据你的公式,当频率趋向于0的时候,增益不是趋向于R3/R2么,这不是加大了低频时候的增益么??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低频时候,容抗很高,放大倍数很高。并电阻的确又是减小了增益。。。。。。

网友H:
还是天神下凡厉害啊,你就后端再接个高通滤波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I:
应该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引起的。

网友J(2013-03-05):
引用 网友B:
1、实际运放都有零飘,所以实际电路输出有少许直流分量很正常。
2、C3R7的时间常数达0.47秒。到达稳定需要 ...

请问怎么确定C3R7的时间常数是0.47的呢 是不是有什么计算公式之类的啊 小弟 初学很是困惑对于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