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电脑接USB设备不能工作 Tunnel Creek Chipset

楼主(2012-12-07):
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产品是一个USB接口的设备,USB线长是4米,客户是用它连接在车载电脑上使用的,车载电脑有A,B两种。
两种车载电脑使用芯片:A:处理器:ATOM N270。B:用 的是Intel Ultra Lower power 的 Tunnel Creek Chipset,是一个低功耗的芯片组。
现在的问题是:A接上后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B接上后,设备老是掉,一有操作就死掉,好像是USB数据传输有问题,不稳定,不可靠
我查了一下,Tunnel Creek Chipset 是针对嵌入式的设备的,是不是,USB驱动部分的性能就变差了,导致USB带驱动的能力下降了?
有了解这个问题的大侠么?

网友A:
是否因为线过长而导致带载能力不足,测测设备端的供电情况即可获知,还有种可能:干扰,这就需要加强系统抗干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因为线过长而导致带载能力不足,测测设备端的供电情况即可获知,还有种可能:干扰,这就需要加强系统抗 ...

如何测试设备的USB口的带载能力呢?他们说他们机子的USB是5V、1A的,我不大相信。。

网友A:
那你就带个负载,用功率电阻即可,使USB输出1A电流,然后测试端口电压情况即可获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带个负载,用功率电阻即可,使USB输出1A电流,然后测试端口电压情况即可获知。 ...

好的,等客户寄过来后我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