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这个符号的各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尤其是AC

楼主(2012-12-07):
如图用的是source中vsin,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帖子要沉了

网友A:
AC  --AC分析时的电压幅值
Voff -- 直流偏置
Vampl -- 峰值振幅
Freq  -- 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AC分析时的电压幅值
Voff -- 直流偏置
Vampl -- 峰值振幅

请问Vampl 和AC的幅值有什么区别

网友A:
Vamp是瞬态仿真时的幅度,ac是交流扫描分析时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mp是瞬态仿真时的幅度,ac是交流扫描分析时的幅度

再问下大侠,请问输出的波形是正弦还是余弦呢?比如输出2cos(100t)+1该如何设置这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A:
正弦余弦只是初始相位不同罢了,幅度Vamp设为2,偏置voff设为1,频率设为(100/2pi),相位phase设为-p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余弦只是初始相位不同罢了,幅度Vamp设为2,偏置voff设为1,频率设为(100/2pi),相位phase设为-pi/2 ...

不好意思,请问相位怎么样才能弄出来呢

网友B:
双击电源, 会打开一个类似excel表格一样的特性编辑器, 找到PHASE这个字段, 将其数值改为所需的数值即可.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2013-08-20):
最近我也在纳闷 今天算是知道了

网友E(2013-12-06):
引用 网友F:
看  help

大哥,我在help里搜索什么比较好呢,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