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64GP306A如何定义头文件啊

楼主(2012-12-07):
dsPIC33FJ64GP306A如何定义头文件啊

网友A:
有现成的 直接加 就可

网友B:
<dsP33FJ64GP306A.h>应该是这样的吧,具体文件在mplab C30的文件里面support文件下的h文件里面有

网友C:
在你安装并使用的C编译器中都已经帮你全部搞好了,你只要直接在代码中包含对应的文件即可。

一般在C编译器安装路径的include等目录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