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使用AD9生成覆铜时,覆铜地线路经常出现锐角,对电路有无影响?

网友A:
重新设置下覆铜设置修改下参数,相信你会找到比较满意的覆铜设置。当然有锐角影响不大。

网友B:
要看你什么电路了

网友B:
最好能修正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下覆铜设置修改下参数,相信你会找到比较满意的覆铜设置。当然有锐角影响不大。 ...

能说的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