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USB 是否支持双缓冲区?如何实现?

楼主(2012-12-07):
高速USB 是否支持双缓冲区?如何实现?

网友A:
你还在古代?
hs的usb都支持3个缓冲区.两个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古代?
hs的usb都支持3个缓冲区.两个不够用....

怎么实现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例子么?麻烦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例子么?麻烦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

我现在用的是LPC 1850   可是数据手册上没提到多换从那的问题啊。

网友B:
多缓冲并不是固件可以操作的,也没有寄存器可以访问到1个之外的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