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还有没下班的电工么,帮我看看这频率输出怎么就不对呢

楼主(2012-12-07):
现在在PWM频率输入的地方输入一个幅度为3.3V频率5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在光耦的输出A点处有同频率的近似方波信号输出,可是经过9012之后的B点却没有方波信号输出。
后来我将R13电阻改为0,R6电阻改成0.5K 才有一个频率信号输出,但是这个波形上升沿很陡,可下降沿却是倾斜的,这个波形根本没法去控制后面的场效应管啊。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驱动mosfet 要用推挽电路的,你的电路高电平输出还行,低电平输出阻抗太大,按你说的就是0.5k欧,驱动下降沿就是斜的。
原因是mosfet有一栅极电容,驱动信号为 “低” 时通过R6放电,这个阻抗大,放电常数就大。

网友B:
这是一个蛋疼的电路。。。。

网友C:
这种用法不多,建议换电路

网友D:
R9 和 R11建议接9012的集电极,还有这两个阻止你去的太大了,建议10~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mosfet 要用推挽电路的,你的电路高电平输出还行,低电平输出阻抗太大,按你说的就是0.5k欧,驱动下降 ...

可是我现在把R9,R11及GND1右边的部分都去掉,单纯的测B点的波形还是和我上面说的一样啊,式怎么回事呢?(GND1和+12V是用的隔离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蛋疼的电路。。。。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老工程师给的电路,现在想让我把他调通了,可是现在连50%的占空比信号都出不来,后面的都不敢想了:'(………………你看我这电路图还有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法不多,建议换电路

啊,前辈,我这刚把PCB板拿回来组装好啊:'(
不知前辈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推荐推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现在把R9,R11及GND1右边的部分都去掉,单纯的测B点的波形还是和我上面说的一样啊,式怎么回事呢? ...

mosfet部分去掉还这样。那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三极管饱和导通,关断就比较“费劲”。加抗饱和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部分去掉还这样。那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三极管饱和导通,关断就比较“费劲”。加抗饱和能好点 ...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呢,我对模电实在是小白啊

网友A:
上网搜啊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三极管的B极是不要上到电源呢?你的光耦输出导通时输出地,光耦不导通那三极管的B极不就是悬空了吗?

网友B:
3.3V,5V,12V这么多电压。。。
基极加上拉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