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安装出错,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2-12-07):
各位朋友:我的ccs3.3刚刚安好,连上仿真器和目标板后,connect出现错误,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可能是驱动问题
根据仿真器文档再看看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驱动吧

楼主:
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显示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C:
看看仿真器的驱动装了没有,如果装了看看是不是设置没弄好。

网友D:
安装驱动后 重启一下

网友E:
你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一下几种可能:
1.最主要的就是仿真器的驱动没有和CCS3.3的软件安装在一个盘下,应该选择默认的安装路径也就是C盘;
2:要注意软件安装完成后,要把仿真器光盘里面的两个文件拷贝到安装软件的相应文件夹下面,为配置CCS做准备;
3.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好,若未安装好,重新安装即可;
4.配置CCS3.3也是重要的环节,先选择芯片型号;再选择仿真器型号;然后下一步,选择你先前拷贝的文件,然后将IO改为0x0模式,然后下一步确定,保存退出即可;
一般都是这几种原因,你对比着详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