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MBUS(IIC)总线 从设备热插拔 从设备数据被改写问题

楼主(2012-12-07):
关于SMBUS(IIC)总线 从设备热插拔 从设备数据被改写问题
小弟为带DS2782监测的电池做个智能充电器,问题在电池热插拨时,存在一定概率导致DS2782数据被改写。
改写原因:存在一个小概率通信过程,当SDA 已经断, 而SCK未断[由于充电器**问题,不能保证同时断掉所有通信线],由于从机有LI电池供电,且由于SDA已断,接收了一串为“0“的数据,将其内部数据刷为0。
采用厂家提供的测试板试验,问题复现。
请各位高手救急!谢谢
(尽量不动硬件)
(目前设计: MCU 与DS2782通信)

网友A:
热插拔设计不同于常规电路,必须注意电源和信号线的上电顺序和EDS处理问题,这方面楼主帖中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无从判断问题的原因,如果楼主电路是和常规电路相同那有问题就是自然的,要注意前述热插拔设计规范。

楼主:
电路为常规设计,smbus的热插拔规范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B:
可能是楼主忽略了长短针问题,热插拔器件都是电源和GND用长针,其他用短针,如USB接口。
楼主先处理一下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