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USB接口单片机的一些疑问,希望大家能够赐教

楼主(2012-12-07):
现在正在学习AT89C5131A 这款单片机,由于要和上位机通信,故用到其USB借口;现在的疑问是在和PC相连之前是不是需要现在单片机内部先写入一段固件程序;如果要写,通过什么口下载进去,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你搜一本usb2.0 开发的书吧.就是基于这颗片子

网友B:
官网一定有例程的,想都不用想。别闭门造车,瞎问一气,自己去找找。

网友C:
是要写一些程序,称为驱动程序或固件,它和你平常所写的程序一模一样,写好后与你写的上层应用程序一同编译、链接,形成最终的烧录文件,然后通过烧写器写入单片机。

单片机的生产厂商一般会提供此芯片的底层驱动程序(固件),以便推广他们的芯片,但这些驱动程序是通用驱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客户(工程师)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个鼠标还是做一个USB硬盘或一个数据传输设备,所有你还要写上层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写一些程序,称为驱动程序或固件,它和你平常所写的程序一模一样,写好后与你写的上层应用程序一同编译 ...

我想问一下,该型号单片机该用何种烧写器写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该型号单片机该用何种烧写器写入

大多数万用烧写器都可以烧写这颗芯片,我帮你查到一个 RF-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