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USB接口单片机的一些疑问,希望大家能够赐教

楼主(2012-12-07):
现在正在学习AT89C5131A 这款单片机,由于要和上位机通信,故用到其USB接口;现在的疑问是在和PC相连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单片机内部先写入一段固件程序;如果要写,通过什么口下载进去,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任何MCU都需要在使用前固化程序,不同MCU的程序固化方法不同,用支持该型号的烧写器固化程序即可,AT89C5131支持USB、串口和I2C在线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MCU都需要在使用前固化程序,不同MCU的程序固化方法不同,用支持该型号的烧写器固化程序即可,AT89C513 ...

非常感谢

网友B:
LZ,建议,你还是先看看一些技术类的书吧,搞单片机,最好是先看下MCU的资料,上面一般也会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