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12-12-07):
if( (NewCommandInFlag & 0x01)&&(AudioSwitch != YES) )             //Audio switch
//与完之后,我要发送NewCommandInFlag 数值结果到串口,怎么写?求实例.
//  if (AudioSwitch != YES)//audio not open
              {
              USART_TX("uuu_");
               //set flag
                           SwitchingFlag=1;      //1 swiching
                         USART_TX("bnm_");                     //0 have switched

..............................

网友A:
看你的USART_TX里面内容。如果是字符串,你要建个字符串定义,把要发的数据放到字符串第一个字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