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4051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2-12-07):
板子上用4051来选通红外LED的接收管,信号幅度就50-100mV,在4051的S0,S1,S2上升沿的时候,会在输出端Z上出现一个尖峰毛刺,再后端放大就不可忽视了。S0S1S2和Z的信号线也都离的挺远的。这现象正常吗?怎么避免?

网友A:
不正常。多数4051是先断开在闭合,在切换时会有稍微抖动,但不会太大,目前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4051啊,试试MAX4581或者SGM4581,导通内阻小很多。

网友B:
先检查信号通路上是否存在感性环节,如无,更换更换其它厂家的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多数4051是先断开在闭合,在切换时会有稍微抖动,但不会太大,目前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4051啊,试试 ...

NXP的74HC4051。我把输入脚Y1和输出脚Z撬起来悬空,测Z脚还是会受S0,S1,S2影响。我输入信号也就5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信号通路上是否存在感性环节,如无,更换更换其它厂家的芯片试试。 ...

电路上基本都是逻辑控制加上模拟信号,没感觉哪里有感性环节,就算有感性环节,S0S1S2的变化应该不会影响到信号输入输出脚的吧,离了挺远的,也不应该串扰啊。

网友C:
切换后需加适当的延时,以确保信号的稳定,这是任何相关处理都须考虑的东西。

网友A:
这种干扰,芯片的问题比较大,另外HWM的建议也很好,就是要加适当的延时待信号稳定。
以前坛子里有大师给出过用4051的建议,比如A,B,C三路片选端要加上拉电阻、公共输出端不要加滤波电容(并联到地),否则不同通道转换后的电压经电容冲放电后会引起极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干扰,芯片的问题比较大,另外HWM的建议也很好,就是要加适当的延时待信号稳定。
以前坛子里有大师给出 ...

我有几点疑惑:
1、我理想中认为4051这种模拟开关的芯片,S0S1S2的动作不应该是会串到输入输出脚才比较合理。所以我一直纠结在到底这是4051正常现象呢还是我的PCB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2、这种干扰,不管怎么延时,最多是保证AD取样的时间不在干扰的波形时间里,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干扰的尖峰波形总还是存在的,总是不那么完美。我的目的是完全去除那种干扰。
3、ABC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应该是不会导致这个毛刺出现的吧。

网友D(2013-05-29):
现在才做,觉得晚了好多

网友E:
我们做实在4051后面的输出加个射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