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串口用十六进制显示数据怎样换行?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用16进制,本身就是一个数据,当然不能换行呀;你可以:发送数据后,再采用字符模式发送\n,就可以了

网友B:
按ASCII码来说吧,十六进制的0x00是空格。0x0a是换行。0x0d是回车。

网友C:
你的显示模块是对换行是怎么支持的,你就怎么发数据。
这要配合,就和谈恋爱似的,单相思不行啊。

网友D:
呵呵,这对数据的自定义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16进制,本身就是一个数据,当然不能换行呀;你可以:发送数据后,再采用字符模式发送\n,就可以了
...

是这样的意思吗?把SendData('\n');换成SendString('\n');

网友E:
换行符也是个16进制数,和其它16进制并无差别,无非你想让它有特殊功能(换行)而已,所以,你就要在接收端具体解释这个字符,自己实现换行。

网友A:
应该是:换成SendString('’\n'‘);这个函数,你定义应该是字符串吧?如果 是字符函数,就可以这样;另外,如果你是自己写这些接口函数,就只能如同楼上所说,自己来定义换行符了;如果 你是用C语言,调用系统函数:printf( " \n " ),就可以换行了, 或者调putchar(' \n ')也可以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