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CD 显示问题

楼主(2012-12-07):
想要用一个液晶屏显示数字,该液晶屏真值表如下图,显示一位数字必须写两位显示缓存,而我找到的例程全是一个数字对应一位缓存的,求高手教一个方法搞定这个液晶。多谢。

网友A:
写个测试程序轻松搞定

先将整个缓冲区中的一个BIT置1,看显示效果,这一位即控制显示的LCD段,记录结果,然后依次循环,测试全部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测试程序轻松搞定

先将整个缓冲区中的一个BIT置1,看显示效果,这一位即控制显示的LCD段,记录结果, ...

你说的这个方法是用来试真值表的吧,这块液晶的真值表我有,我可能没说明白,很多书上的范例都是先把0到9做成一个表,然后程序直接调用,我现在想知道怎么用这种方法来使用这块液晶。

楼主:
终于折腾好了,用了两个段码表搞定的,结贴了先

楼主:
结贴需要延迟一天

网友A:
我基本不用真值表的,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