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复位开关

楼主(2012-12-07):
大家好

如图,我想用k1控制一个负载,但是需要在负载回路加一个复位开关。作用是当摁下复位开关时,负载断电关闭,而当继电器k1重新加电后,负载可以工作。谢谢啦

网友A:
看您的说明也不是个复位开关,就是一个开关嘛,在继电器的输出端随便接一个开关即可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B:
恩就一个开关解决的事情啊

网友C:
简单来说,你就是要一个上电后可以自锁的供电装置,然后用一个开关可以破坏这个自锁并且直到下次上电为止,单用继电器我得想一下,加电子元件比较好做些,楼主要把负载的电流电压,继电器绕组的电流电压给我才行。

网友D:
继电器绕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比较器的输出,同时通过一个电阻接电源.
每次上电时,比较器输出高,继电器吸合,负载接通,按下比较器的切换开关,比较器翻转输出低,负载断开,重新上电或再次按下切换开关,输出高接通负载.

网友E:
如果非用继电器,那需要加一个双稳态电路来控制继电器,双稳态的复位电路使其上电出于“开”的状态。

网友F:
这个问题,貌似没有那么复杂吧?如同二楼所说,加一个开关到输出端,或者在继电器的线圈供电上加一开关,就能实现呀?或是我们不了解楼主所需的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貌似没有那么复杂吧?如同二楼所说,加一个开关到输出端,或者在继电器的线圈供电上加一开关,就 ...

需要的是一个复位开关,即当开关摁下之后,输出端断电,但是当继电器再次吸合,输出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貌似你的要求不明确吧?比如:你的继电器是用什么控制?如果说:只是单单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即NO点控制输出端,则加一个自主复位的开关(市场上的急停按钮,就有这个功能 )在这个继电器线圈的自保持回路上,就可以实现,当前,你的要求:一上电时,PLC或者单片机给一个启动信号,触发继电器自保持ON,此时,没有按下开关;急停按钮是NC的,常开触点吸合,即继电器ON,控制输出端输出---》按下开关后,急停按钮是NO状态,即断开的,切断继电器自保持回路,继电器OFF,常开触点断开,控制输出端断电;当松开急停按钮后,急停按钮自主回复到NC状态,即常闭状态,而继电器则需要再一次触发,才能ON了,就又回到了上次动作前,如此循环往复执行,即可实现你的要求,不要任何外围电路与元器件;-------------------》说个题外话:你应该会接一个继电器的自保持回路吧? 自动控制或者人工智能之类的东西,都是通过软件控制最基本的开关来实现的,比如 :用伺服马达驱动机器人,软件控制继电器ON---》控制一个信号给伺服马达运行----》机器人就前进一步;当然,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概念,工厂设备自动化控制就是这样来的;而继电器是最基本的自动控制元器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858523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