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3.5固件库新建工程出错

楼主(2012-12-07):
我用固件库3.5新建工程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40]: Bad instruction E:\caoyang\stm32新建工程\stm32f103zet6新建工程\Libraries\CMSIS\startup\startup_stm32f10x_hd.s 36
Error[40]: Bad instruction E:\caoyang\stm32新建工程\stm32f103zet6新建工程\Libraries\CMSIS\startup\startup_stm32f10x_hd.s 37
Error[40]: Bad instruction E:\caoyang\stm32新建工程\stm32f103zet6新建工程\Libraries\CMSIS\startup\startup_stm32f10x_hd.s 49
…………
…………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此处列出头两个错误的地方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一二!求救!

网友A:
启动文件如果你没改动,都是St写的,不应该 有错。我觉得还是建工程的问题或配置 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很神奇……
启动文件没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你贴的那两句 确实 也是 官方库文件的
是不是 芯片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如果你没改动,都是St写的,不应该 有错。我觉得还是建工程的问题或配置 的问题。
...

启动文件我没有改过,添加的文件都能编译,就是启动文件编译出错,配置我也是按说明改的主要的就是这两项,你看看有错没E:\,Target-----Device选择ST stm3210xxE,因为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选着的启动文件就是startup_stm32f10x_h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很神奇……
启动文件没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你贴的那两句 确实 也是 官方库文件的
是不是  ...

芯片没选错,启动文件也没改过,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要设置一下啊?

网友A:
如果你有现在的好的例程,可以打开一个例程和你的作比较,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建工程的步骤上或配置上。只有这一种可能。ST不会出错的。

网友B:
楼组 用的 什么软件 ,版本, 以及设置 启动文件内容,可以贴一点图上来嘛,光看你的错误说明 未必能明白的,除非是那种很多人都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现在的好的例程,可以打开一个例程和你的作比较,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建工程的步骤上或配置上。只有这 ...

我就是没有好的例程才不好比较的,你又没有例程发我一个或者用固件库3.5新建工程的步骤发我一份,十分感谢!!!邮箱609475897@qq.com

网友A:
我没有3.5的库,我都是3.0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组 用的 什么软件 ,版本, 以及设置 启动文件内容,可以贴一点图上来嘛,光看你的错误说明 未必能明白的 ...

我用的IAR5.3,配置如下:

网友C:
估计是CMSIS的问题

网友B:
楼上的 Use CMSIS  这个 选项 5.3版 应该是 没有的,应该是 6点几版 才出来的

网友B:
楼主,问题找到了 ,这个启动文件是 MDK的 ,不能用在 IAR 中间 ,你要找好库文件底下的启动文件到底哪个是IA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找到了 ,这个启动文件是 MDK的 ,不能用在 IAR 中间 ,你要找好库文件底下的启动文件到底哪个是 ...

:victory:太感谢你了,其实这个问题我开始的时候找到了,粗细的我又拷贝了MDK下的文件替换了下:'(,最要命的是我以为我改的是对的,:$,谢谢你细心帮我找问题,替换IAR下的启动文件编译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CMSIS的问题

感谢你的回答,LDTEST是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Use CMSIS  这个 选项 5.3版 应该是 没有的,应该是 6点几版 才出来的

帅气,版本差异都能看出来

网友D(2013-03-3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来取经

网友E(2014-03-04):
真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应该选startup目录下的iar目录里的文件,而不是arm里的文件

网友F:
呵呵,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