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范围DC50-200V,能否升压到稳定的310V?

楼主(2012-12-07):
有一个永磁发电机,输出电压与转速正比,输出电压范围:50到200V,当然有一定的波动,请问这个电压范围能否升压到稳定的310V,是不是需要软件配合,如果硬件能够实现最好,功率大约是3.5kW,如果没这么大功率的,能并联也可以,请专家们多多指教,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本人认为,你的首要问题是稳定转速,减小电压范围,再进一步稳压就好解决了

楼主:
转速不好稳定,发电机在车上使用,柴油发动机转速区间750rpm--3000rpm,将近1:4的关系

网友B:
看看TI是否有可供参考的方案: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mp;HQS=powerlab-bhp

网友C:
单纯的说 DC 的50到200V 升压到 310v 的稳压电路, 虽然电压范围是宽了一点, 但用 BOOST 电路是完全能够实现的.